我的客户有一个80G的金钻硬盘!

楼主(2008-03-08):
我的客户有一个80G的金钻硬盘,但把它接到主机却成了120G,因为这样,它不能分区.请问各位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硬盘

网友:
是不是80G的盘刷啦~~120G的固件啦~~我就试过60G刷80G的固件~~就象LZ说的一样

网友:
这种现象我看固件肯定动过才会这样!

网友:
没有动过硬件,只是拿来接到一个200G的硬盘上做了全盘ghost
以前修好了两只硬盘..一个是80G 变50几G的..用dm那个重设硬盘容量那个选项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是40G 变30多G的都可以搞好..不过这个80G变120G就没办法搞了..

网友:
是不是数据线的问题啊,换个主机试试。或用其他软件看看能否正确认到吗?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判断一下。
你进ISA把你的模块 48备份出来。可以得知.是否与你的盘一样。
如果不一样的话。你就直接进C开F好了。`

网友:
是6Y的盘进C区了吧!!!!!!!!!!!!!!!!!!!!!!!!!!!!

网友:
多谢8楼的小赶赶大侠啦!
你可不可以详细说一下你的做法.例如要用到什么软件或者怎么东手搞.你那个我不太明的!

网友:
MT的盘太复杂了,到现在都没搞清楚怎么修呢,品牌都消失了,搞的现在都没有研究MT的信心了

网友:
估计是固件出问题了,检查一下1F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