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03-08):
请大家帮忙有一技嘉 8I845GE-RZ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会就停然后在接着转反复这样   有的时候还能点亮  还有一快845GV TCL 品牌机的也是这故障内存共电管换了还是不行   IO也加焊了  桥还没加焊 没设备不 赶焊怕焊坏了

网友:
BIOS刷下 搞不好就好了

网友:
楼上的不了解的多看,不要误导,建议检查全板的供电,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风扇转了多久,10秒有吗,还有你把主板拆下点过没有,

网友:
1,"内存共电管换了"如果电压是好的就不用换,如果2.5v不正常就先修这这里。
2,“有的时候还能点亮”清洗一下内存槽吧。

网友:
技嘉 8I845GE-RZ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会就停然后在接着转反复这样   有的时候还能点亮  还有一快845GV TCL 品牌机的也是这故障内存共电管换了还是不行

我一般更换完内存共电管就好了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都试过了没有搞定 此板非常之不稳定    风扇没问题 CPU也没超频  拔下内存后就不断电了

网友:
主查内存供电电路
     再查内存插槽  看插槽有没有损坏的地方
         必要的话换可疑的内存插槽
   不行就仔细查到北桥的信号线路     当然BIOS也会引起以上的问题
           你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尝试刷一下BLOS           不行的话换一个长城350W的电源试一下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谢谢大家的帮助此板以修复是槽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