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一条水平的亮线,其他全黑,求解决方法

楼主(2008-03-08):
LG显示器一条水平的亮线,其他全黑,求解决方法?问了修显示器的说是什么常电路有问题

网友:
是场电路有问题,你可以查一下场扫描芯片及周边元件,看主供电有没有,如果不熟悉还是送专业维修点

网友:
水平一条亮线一定是场的问题,你只要找到场的相关电路相信你一定能修好这一台显示器。

网友:
看一下,会不会是脱焊了都不一定,不要白忙一阵子,时间是本钱。

网友:
应该是先查场的电路,首先是补焊,开机看正常没,不正常就测场供电,接地(有的是接负电压)正常不,如果供电正常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直接测行场小信号块输出有无波型,有则换场块,无就查行场小信号块......

网友:
同意大家所说,场的电路,检查场外围电路然后是场块。

网友:
拍一下有没有反应啊,连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是拿到专业点去修吧

网友:
水平一条亮线一定是场的问题,看一下,会不会是脱焊了都不一定

网友:
先查场的电路、有可能是虚焊、在看负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发现这个板块好多人都会这样说,"""""不行的话拿到专业点维修吧"""""",???
真搞不懂这些人报的什么心态,~!~!~
我们这个论坛坛就是帮人解决题,互相学习,交流经验的,
到了这里就等于抱到专业维修点了,让我们说说维修思路,~!~!~
所以还是希望有些朋友们不要太自傲了,~!`!~

网友:
好像二楼的兄弟,好几个帖子都是这句话,:如果不熟悉还是送专业维修点~!~!~!
真正的高手好像没有一个这样说的,~!~!~!`1

网友:
光晓得问人家,自己球都不懂,有舍不得出钱,见不得你这种人。

网友:
修显示器,如果连简单的电路都不懂的话,如常连常见的"行""场"现象也不知道的话,光是虚焊也很难找了.更不用说某些显示器拆开就够复杂的。
   经常遇到有人来问修显示器的,说是显示器亮不点了,他们总说是“保险管烧了”问要花多少钱,那你们怎么回答呢,跟他们解释,他们又不相信,让他们抱显示器来修也不愿意,我就只有说,这样吧,我卖一个保险管给你,结果别人又不要,最后只好作罢!!

网友:
场电路故障。好坏的元件。场块。二级管。也 供电电容。

网友:
朋友要想学习硬件修理,必须先学习半导体理论基础知识,学习电子线路,了各种部件性能,在实践中不断提高。

网友:
连晶体管,集成块,以及场、行等一些专用名词不懂,是学习不好硬件修理的。场电路是显示器比较简单电路,应该好掌握。

网友:
先看虚汗...在看场的录波电容...如还没好,就换场吧

网友:
这种问题他要是会用示波器的话他就不会在这问这个了,场扫描问题定了关键是不是场震荡芯片还是周边的部件坏,其实有时虚焊的时候也很多这都需要细心的查下

网友:
水平一条亮线故障,如果不是虚焊,多半就是场输出芯片坏了

网友(2008-04-08):
场部分的问题多数还是简单的,但连基本的场部分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话,还是不要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