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焊油加焊cpu座和775座加焊问题

楼主(2008-03-08):
前两天用松香水加焊座子成功了,但又发现由于松香水沸点低,坛上的老手都推荐使用焊油加焊,但焊油是膏状,如何让它进入座底还望哪位给说说.另外坛上关于775座虚焊的解决方法不多,不少人上下加热时常碰到触针倒伏的问题,建议版主将此问题开个专题贴供大家讨论,使大家能尽快掌握要点,更好的利用手中的土制工具解决问题.

网友:
775的座子加焊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成功,最好换一个新的座子焊上。

网友(2009-04-27):
焊油进入座底容易,你把焊油放在座中间,加温后就会渗到座底了。我一般都是用锡炉来做775座,成功率也很高,如果是无铅的,我就用BGA返修台来做,因为我的BGA返修台是无风的,也不会出现倒伏现象。

网友:
用松香水后,要先用其100度先把酒精吹干,然后再进行焊接.

网友:
可以用针管打进去 温度 240左右吧  风小点  先吹热再加松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