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跑CF

楼主(2008-03-08):
我有一块宏嘉845PE主板,以前CPU不工作,诊断卡不显,刷BIOS后,诊断卡跑CF,请高手指教

网友:
跑cf是什么 我也真想知道
高手指点

网友:
跑CF上一个的关键代码是什么?估计是还是CPU不工作, 看看CPU座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99%是南桥挂了。像这种情况我见过很多,换块南桥就OK了。

网友(2008-04-10):
  换个CUP 呢 ?

网友:
主板诊断卡显示60

主板诊断卡显示60是怎么回事呢  我插了N次内存。出放了电话也跳了线怎么还是出现60进不了呢  请问是怎么会事呢

网友:
是开机就跑60吗 如果是这样的可以当做00 FF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