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P

楼主(2008-03-08):
我今天接到一块杂牌845P,开机关机正常就是不跑码?我检测了CPU供电发放电压只有0.3v左右我检测了上下场管也都正常我试着换了个电源IC还是电压低一直都上不去?  有高手知道的指点下

网友:
查VID识别电路。看看是不是VID识别的问题。

网友:
没有电压就换电源IC。。。。。。郁闷中。。。。。  好好想想,多看看基础知识上面都有的。

网友:
上下管正常???g极呢,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有上管有电压上管D极输入为5.24v  G极为0.3v  S极也是0.3v 下管就一D极输入有0.3V     我跑线路跑到电源I/C的控制场管输出脚电压就是0.3V 所以怀疑是不是电源I.C坏了 ,才换的. 而且有个问题内存电压也上不来只有0.82v .内存电压场管的S极输出电压为1.66v然后有2个三端缓压管    缓压输出的压为0.82V供给内存 ,S极输出电压1.66有点低 于是换个场管可是S极的输出电压还是1.66v.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那上管是不是好的啊
量量看看咋样 两个脚一样的电压
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2个管子是好的             ]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看看!还有换一个场管看看有没有短线的地方!

网友:
问题就出在电源IC这块了,要考虑外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