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子笔记本网卡问题求助啊!

楼主(2008-03-08):
一杂牌笔记本装过n次系统了,网卡驱动能装上型号是sis900的网卡。插上网线始终不能获取到ip地址排除了系统问题驱动问题 。请问有么有可能是网卡芯片坏了。这个本本不能插卡扩充。请大家支招亚!!!

网友:
遇到几次这种网卡,发现兼容性不太好,指定IP了也不好用,后来把网卡属性里的连接速度调为10M全工模式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