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时序解释

楼主(2008-03-08):
ACPI---高级电源管理  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
六种状态:
S0--Working Status,所有设备全开,功耗一般会超过80W
S1--POS(Power on Suspend),这时除了通过CPU时钟控制器将CPU关闭之外,其他的部件仍然正常工作,这时的功耗一般在30W以下(有些CPU降温软件就是利用这种工作原理)
S2--这时CPU处于停止运作状态,总线时钟也被关闭,但其余的设备仍然运转
S3--STR(Suspend to RAM), 这时的功耗不超过10W
S4--STD(Suspend to Disk),这时系统主电源关闭,但是硬盘仍然带电并可以被唤醒
S5--Soft Off,电源在内的所有设备全部关闭,功耗为0

以华硕P5GD1为例的上电时序如下:

第一阶段
该阶段的电源有battery电源和standby电源    RSMRST#:当SB电压OK时由IO发出的触发南桥内SB电路的RST信号
第二阶段
准备上电阶段 PWRBTN#  IO_PWRBTN# S3#,S4# PSON# 各信号无误后到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
主板上的所有main POWER都在POWER OK以前达到稳定状态Intel平台和AMD平台在这个阶段的上电时序是不一样不同的chipset在这阶段的要求也不一样AMD需要一个专门的电源控制芯片控制来控制其CPU的电源时序
AMD的时序:
1、VDIMM_STR_EN:Memory voltage enable  2、VDDA_EN:CPU PLL power enable
3、VCORE_EN: Vcore power enable            4、VLDT_EN:Hyper Transport I/O power
Intel的时序:
1、VTT OK(VTT_CPU) 2、Vcore Enable 3、VRMPWRGD(Vcore_PG)
VTT OK  ----早期主板上电压为Vocre电压; 较新的主板为1.2V的VTT_CPU;VRMPWRGD----部分主板连接南桥(3v)和CPU Socket(1.2V)
下图是754与939的CPU工作时序:

1、主板上电后先发出1.8V_Dual, 2.5VDDA和VTT_DDR;2、在Vcore电压会升高到自身的10%之前Group A应该达到标准值;3、在1.2V_HT电压会升高到自身的10%之前,Vcore应该达到标准值;4、当1.2V_HT产生后1ms后产生Power OK ;5、当Power OK产生后,Vcore会根据VID表升高到标准值。
INTEL:主板上电后先发出 1.5V;再发出1.2V_CPU_VTT;最后产生Vcore。

POWER OK信号是非常重要的信号,绝大多数主板的工作状态都是通过PWROK信号决定的
VRMPWRGD(VCORE_GD);NC_PWROK;SC_PWROK;CPU_PWRGD。CLK Gen.的状态由VRMPWRGD和SLP_S3#决定
VRMPWRGD和SLP_S3#的与操作控制储频器频率的发生。

当所有的POWER都稳定,并且主板的工作状态确定以后就会结束RESET状态,当南桥收到POWER OK信号后就会把RESET#信号置为高电平
IC在确认RST OK后才会执行动作,当CPURST OK之后,CPU就会发出第一条指令,接下来就是BIOS的范畴。

网友:
这个帖子对开关机时序解释得很清楚,认真读一读会有收获。

网友:
是不是由于电路上的某种原因,上时序发生了变化,主板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在实际维修中如何去确定时序是否正常呢?

上电时序是不会发生变化地。(除非人为干预)了解上电时序的目的是便于找到维修方向,举个例子比如AMD的板子没有VCORE要如何维修?
按照我发的AMD的上电时序是要先确定产生VCORE前的电压是否正常才能进一步维修。如果还按照常规的时序维修会走很大的弯路。

网友:
AMD的时序:
1、VDIMM_STR_EN:Memory voltage enable  2、VDDA_EN:CPU PLL power enable
3、VCORE_EN: Vcore power enable            4、VLDT_EN:Hyper Transport I/O power
Intel的时序:
1、VTT OK(VTT_CPU) 2、Vcore Enable 3、VRMPWRGD(Vcore_PG)

不知道LZ能不能更详细得解释一下以上部分

谢谢

网友A:
1、VDIMM_STR_EN:Memory voltage enable  2、VDDA_EN:CPU PLL power enable
3、VCORE_EN: Vcore power enable            4、VLDT_EN:Hyper Transport I/O power
Intel的时序:
1、VTT OK(VTT_CPU) 2、Vcore Enable 3、VRMPWRGD(Vcore_PG)

意思就是AMD先有1.8V/2.5V_DUAL,在有2.5V_VDDA,在有VTT_DDR,在有VCORE,最后是1.2HT
INTEL的是先有1.2V_VTT_CPU,在有VCORE,最后有VCORE_PG
只有以上电压正确了才会储频器才会开始正常工作.频率正常PG信号正常最最后是RST拉

网友:
好文章, 读通了维修可省不少弯路. 感谢LZ.

顺便一问:
这时序只适用较新CHIPSET的板子吗?  较早期的478板子, 时序上好像有点不同.

网友:
SUPER IO  不是IQ   也就是I/O芯片

网友:
1、VDIMM_STR_EN:Memory voltage enable  2、VDDA_EN:CPU PLL power enable
3、VCORE_EN: Vcore power enable            4、VLDT_EN:Hyper Transport I/O power

我还是有点不懂:3、VCORE_EN: Vcore power enable   应该是Vcore,     4、VLDT_EN:Hyper Transport I/O power应该是1.2HT
1、VDIMM_STR_EN:Memory voltage enable  2、VDDA_EN:CPU PLL power enable    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AMD先有1.8V/2.5V_DUAL,在有2.5V_VDDA,在有VTT_DDR,在有VCORE,最后是1.2HT
INTEL的是先有1.2V_VTT_CPU,在有VCORE,最后有VCORE_PG
只有以上电压正确了才会储频器才会开始正常工作.频率正常PG信号正 ...

1.8V/2.5V_DUAL给哪里供电,还有2.5V_VDDA给哪里供电?DUAL.VDDA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VDIMM_STR_EN:Memory voltage enable  2、VDDA_EN:CPU PLL power enable    什么意思呢?

一个是VTT_DDR 另一个是2.5V

1.8V/2.5V_DUAL给哪里供电,还有2.5V_VDDA给哪里供电?DUAL.VDDA是什么意思?

1.8V/2.5V_DUAL是给内存供电,2.5V_VDDA是给CPU供电.DUAL电压是双向电压,VDDA具体含义我也不清楚.个人理解就是CPU的主要工作电压.

网友C:
2.5V_VDDA    是AMDCPU的一个IO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V_VDDA    是AMDCPU的一个IO电压

是不是假负载上的PLL电压哦

我测量了一张AM2的板子,假负载上就只有这个电压=2.5V

网友(2008-04-20):
引用 网友D:
Memory voltage enable

CPU PLL power enable
Vcore power enable
Hyper Transport I/O power HT  不知道这几个英文是什么意思,谁能给解释一下呀

我英文不好(只念了小学五年级),但对"小孩特笨"的贴子,俺是非常喜欢的.
胡乱翻译一下.也不知对不对的.
1.存储器(内存)供电开启.
2.CPU锁相环供电开启.
3.CPU核心供电开启.
4.高速总线的(cpu与桥之间)传输供电.

网友:
转一个术语解释。

HyperTransport术语详解
  HyperTransport最初是AMD在1999年提出的一种总线技术,随着AMD64位平台的发布和推广,HyperTransport应用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

  HyperTransport是一种为主板上的集成电路互连而设计的端到端总线技术,它可以在内存控制器、磁盘控制器以及PCI总线控制器之间提供更高的数据传输带宽。HyperTransport采用类似DDR的工作方式,在400MHz工作频率下,相当于800MHz的传输频率。此外HyperTransport是在同一个总线中模拟出两个独立数据链进行点对点数据双向传输,因此理论上最大传输速率可以视为翻倍,具有4、8、16及32位频宽的高速序列连接功能。在400MHz下,双向4bit模式的总线带宽为0.8GB/sec,双向8bit模式的总线带宽为1.6GB/sec;800MHz下,双向8bit模式的总线带宽为3.2GB/sec,双向16bit模式的总线带宽为6.4GB/sec,双向32bit模式的总线带宽为12.8GB/sec。以400MHz下,双向4bit模式为例,带宽计算方法为400MHz×2×2×4bit÷8=0.8GB/sec。

  HyperTransport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当数据位宽并非32bit时,可以分批传输数据来达到与32bit相同的效果。例如16bit的数据就可以分两批传输,8bit的数据就可以分四批传输,这种数据分包传输的方法,给了HyperTransport在应用上更大的弹性空间。

  2004年2月,HyperTransport技术联盟(Hyper Transport Technology Consortium)又正式发布了HyperTransport 2.0规格,由于采用了Dual-data技术,使频率成功提升到了1.0GHz、1.2GHz和1.4GHz,数据传输带宽由每通道1.6Gb/sec提升到了2.0GB/sec、2.4Gb/sec和2.8GB/sec,最大带宽由原来的12.8Gb/sec提升到了22.4GB/sec。

  当HyperTransport应用于内存控制器时,其实也就类似于传统的前端总线(FSB,Front Side Bus),因此对于将HyperTransport技术用于内存控制器的CPU来说,其HyperTransport的频率也就相当于前端总线的频率。

网友:
AMD中国对HyperTransport的解释

AMD HyperTransport™ 技术

HyperTransport技术是一种高速、低延时、点对点的连接,旨在提高电脑、服务器、嵌入式系统,以及网络和电信设备的集成电路之间的通信速度。它的速度比某些现有技术高出48倍。
HyperTransport有助于减少系统之中的布线数量,从而能够减少系统瓶颈,让当前速度更快的微处理器能够更加有效地在高端多处理器系统中使用系统内存。
HyperTransport技术的设计目的是:
提供比现有技术高得多的带宽
使用低延时响应和较少的引脚数
在保持与传统电脑总线的兼容性的同时,可以扩展到新的SNA(系统网络架构)总线
对操作系统保持透明,对周边设备驱动程序的影响极小
HyperTransport技术由AMD和众多行业合作伙伴共同开发而成,由HyperTransport技术联盟(一家位于得克萨斯的非盈利性企业)管理和发放许可。如需查看关于HyperTransport的全部规格和更多信息,请访问HyperTranspor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