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8-03-08):
显卡开机无显视,但机器自检通过啦,听到“滴”的一声。一般来讲,是什么问题呀? 显卡BIOS没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中!!!!!!!!!!!!。原因比较多

网友:
先放电。。然后查AGP上的PIN脚有没有弯下去的,然后查AGP上复位(B7),时钟(A7),1.5V供电正不正常,如果正常那90%是北桥了。

网友:
把金手指撺干净,应该是接触不良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