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就爆电容

楼主(2008-03-08):
我有一台主机,放了一段时间没有使用.开机不通电.后来我把它拆下来.强行通电.就爆了在主板四口供电接口旁边的一个2200uf电容。换一个新的一通电又爆。请指教系哪问题?

网友:
估计换上去的极性反了。要不你的电源可能有大问题。

网友:
电容上反,VCORE短路,VCORE对12V4P短路!量一下就知道拉

网友:
如果系VCORE对12V4P短路,应该怎么去修理?

网友:
教你一招我第一次修VCORE对12VP短路的方法就是拆VCORE供电管,拆一个量一个
我用这招用了好久呢!

网友:
你是不是修的ASUS或ASROCK板啊,这两种板电容安放的方向和别的板是相反的。

网友:
是不是换了6。3V的电容上去啊?

网友:
估计就是电容换反了吧。4PIN短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拆

网友:
会不会电容接反了,接反了就会这样的啊,还要注意一下,看看UF和电压是不是能支持的啊……

网友:
主板电容爆浆很可怕滴,夸张得一次嗤嗤冒,漏水

网友:
换电源在试试,查12伏.查周边电路元件,爆电容小心击穿其他原件

网友:
估计是12V供电管穿了,

网友:
你小时候一定没有玩过爆烛吧!最响也不过家里的小爆烛那样"啪"的一下.没什么好怕的,别吓虎小孩子

网友:
感谢心在飞翔,本人也碰到过此情况,就是华擎的板子,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知道了,谢谢

网友:
华硕华擎的是反的  不注意的话就会装反的

网友:
拆一个量一个的办法是最正确的了,昨天晚上我拆供电管就拿眼睛大概看了一下,上面的数值好像是一样的,就全拆一下了,拆下来才发现原来两组是不一样的,也没注意位置就大概上上了,刚一通电就爆了.只好把板扔一边去了.

网友:
按附近电容安装规则换一个耐压值符合的试试,再不行查外围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有必要看一下是不正负极接反了.接反就会暴浆.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搞的这么多人来回复哦,有意思。

网友:
很有必要看一下是不正负极接反了.接反就会暴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