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笔记本保几个月合适

楼主(2008-03-08):
二手笔记本保几个月合适?我这里的卖家都是保俩月,我想保三月,能行的通吗?

请做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是做二手生意的吗?杭州一般都保一个就是了,你上家能给你保多长时间,如果有足够利润的话,我觉得到可以,如果利润不高的话那就没必要了,假如一个屏坏了,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网友:
我们一般保7天啊

网友:
三个月是长了点,除非自己很有把握,而且要有足够的利润

网友:
如果是自己修的东东。不建议保太长的时间,毕竟本本是要随身走的,比较容易出故障。

网友:
二手的不知道怎么保,但是我做笔记本维修都是保3个月....
你们都保多长时间???????????

网友:
深圳是保七天,加保要加钱,如果是T2的比较好操作,T4的板贵,不好弄

网友:
谢谢大家!
二手的本本利润很大!保三月的确有风险,但屏只保换灯管,硬盘只保修坏道.

只有做BGA的费用较大.一般的主板问题还是能搞定.这样想应该还是有可行性.不知对不对?

网友:
楼主你哪里一般都是保两个月,建议你不要保太长的时间了,因为这样不只是跟其它的老板冲突而且你的利润不高。不过你可以适当帮人家免费维护3-5次,要事先声明,如果硬件坏了另收费。这样的话你不仅生意好而且别人对你的服务满意的。

网友:
11楼的你好!

不知你说的免费维护3-5次是什么意思?

网友:
肯定是软件+硬件维护不需成本费的意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