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金世界788S显示器!!!

楼主(2008-03-08):
今天收到一台金世界788S显示器 故障是TIP122 B结出来烧断,高压包10脚出来好像是有个
二极管
的标示,但是不知到是什么烧糊了也烧出洞了, 现在不知到这高压包10脚出来是什么?那个是什么二极管,请教大家, 所以现在现像是行幅不可以调节 谢谢
显示器

网友:
金世界的牌子.我还没遇到过!(我修得少,大菜鸟)
10脚烧穿?你可以跑跑电路,看是个什么样的电路,知道电路就应该很好猜那的元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牌子哦,不太多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