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 有异响 开机关机使用都正常

楼主(2008-03-08):
IBM R30 笔记本电脑主板 插上电源适配器 (在静态不开机情况下有点小小的zizi 声)  触发以后 zizi声加大 大约开机一至二分钟后异响排除 拆开机壳后 取掉屏 硬盘 modem 电池 光驱 情况也是一样   仔细听主板的每一部位 好像 是由三个电感发出响声 请 有经验的哪位大侠告知 排除方式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一下电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没示波器呀 但是电压就是对的 还有哪位兄弟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
先结结实实的焊一遍,还响就用胶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