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KLR显示器连接主机后开机时抖动进到桌面后就正常!

楼主(2008-03-08):
此显示器原来故障为不显示,经查高压包坏.换后正常显示.没想到开机时抖动的非常厉害,进到桌面后就很正常了!

此机按高手提供的对调一下行脉冲线后,开机不会抖动了,是进系统后抖动.经换UC3842后解决!

网友:
怎么个抖动法啊!
看样子好象是跟分辨率直接关连哦!~~~

网友:
会不会S校正电路的问题。

网友:
对调一下行脉冲线.

网友:
我修过一台三星的高压包坏换后也是这种情况刚开始画面斗动进桌面就正常.后来换个正品的包就正常工作了.怪吧

网友:
我按楼上讲的对调一下行脉冲线后正常了,现在是进入系统后有点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