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奇美27"液晶右边亮左边暗的原因

楼主(2008-03-08):
本人现在正维修一台奇美27"电视机,故障原因是右边正常左边太暗,无法使用.经过检查,已经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但是我把高压板主要的IC都更换过都没有解决问题.工作的各个位置的电压都很正常.但是用表笔轻触IC的18脚,亮度就恢复正常.但是重新开机又出现原来的故障.请问有谁修过此高压板,能帮帮忙吗?

网友:
把那个IC换掉 要是不行在跑线路看看资料那个脚是做什么的 就知道专卖办了  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我也不会修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