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lenovo寸联想

楼主(2008-03-08):
请问17`lenovo(联想)
型号XH- GJ769F4

坏因:由于市电过高,超出了正常使用范围.拆机观察电源厚摸块被烧炸.
不知这电源厚模块是什么型号.

网友:
仔细找一找电源厚摸块被烧炸的碎块,一般是比较大的几块吧,拼到一起看一下型号。实在不行就用那种傻瓜电源模块代用。

网友:
应该是STR-G5643D。论坛里都有啊,你应该先找找再发贴啊。

网友:
我暗暗记下!
楼顶的修好了发个过程出来哈~~~~我们学习学习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