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跑线路的问题。

楼主(2008-03-08):
关于跑线路,我有两个问题要请教高手,我想这也是所有新手都想知道的:
1、跑线路遇到过孔时,用什么方法才能快速准确的找到背面与之相通的过孔?
2、如果线路跑到一个孔后就没了怎么办?
请前辈们指点一下我们这些新手!

网友:
第1,用眼晴仔细看。比较位置。

第2,这个情况基本不会出现,表层的线就是表层的,不会走到里面去。除非是你没找到

网友:
是的啊,我也是个新手啊,遇到这个问题啊,不会啊大家可以讨论下啊,

网友:
最好,也是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在万用表表笔上用锡接上两根针,打到蜂鸣档,这样就可以一个针扎前面的那个孔,另一个扎背面的那个也孔。听到嘀的叫声就是相通的咯。
   如果线路跑到一个孔后就没了怎么办?这个我也遇到过,有些是接地的,有些可能是走里面的线路。得看具体情况。

网友:
晕```
跑线确实好恼火咯``
今天听你们这一说
似乎很简单?
主要是细心吧?

网友:
你可以在测笔上用锡锡上两个不锈钢的针,用二极管档有蜂鸣声就可以了,针的做法在坛子里有讲

网友:
我看到有人用很软的铜线做了把刷子,,用来找线路的分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常用这个办法,遇到线路跑没了,就用表笔插上刷子,在板上瞎扫,看通到哪个元件

网友:
首先要清楚主板的架构,这样跑起来才不会转向啊

网友:
铜线刷子自已能做吧,我机会真得尝试一下,长知识了

网友:
针的做法还有讲究吗,焊好不就行吗?6楼说坛子里有做法。找了没找到,是不是我的级别不够啊???

网友:
看来也要做个刷子了,哈哈,不知道好做不

网友(2008-04-24):
好用,很好用,哈哈``````````

网友:
跑线路时遇到比较大的元件压着de  时候。我的饿办法是用工具把那部分的线路的漆刮掉,然后用表笔一条一条的测

网友:
现在的板子基本上都是4层,6层甚至更多。在这些板子上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通孔,盲孔,埋孔!因此:
第一个问题眼睛就可以看出,细心点!
第二个问题跑到里面就不要管它,里面一般是接地或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