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图形失真

楼主(2008-03-08):
我的一台CRT显示器图形失真,整个显示图形面积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二,图形上一部分显示正常,下一部分每一行字却都被压扁了,请教高手这是怎么了?所有的电位器我都调过,没有用,该怎么办呢?

网友:
场场场场电路的问题!绝大部分是场块的供电有问题!我都修过多次这样的了!

网友:
补充:好象还有一两次是行逆程电容引起的!!!

网友:
场输出电路问题.检查负供电及输出IC.

网友:
肯定场输出电路问题,IC12V供电偏低

网友:
看一下水平 場  驅動
波形有沒變形

网友:
非常感谢!只是我是第一次接触显示器,还不认识这两个东东,请问该如何识别它们呢?

网友:
你第一次就敢拆开修,你牛!还是建议你去买几本专业维修书看了再来弄吧!
推荐电子工业出版社的!

网友:
如没经验,最好不要乱拆,以免电击。。。。。。。。。。

网友:
如果是场压缩,可以换场块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