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正常认硬盘!

楼主(2008-03-08):
为什么不可以正常的认硬盘呢?
接上盘必须要把coms跳线重新插下才可以,但是重起后就提示找不到硬盘了,再把跳线弄下又可以了。郁闷````
这是为什么呢?请各位师傅帮我解决下!谢谢了``````````

网友:
你的把情况说清楚,你的这块硬盘是原来的,还是新换的。

网友:
是原来另一台机子的。以前的机子挂了2个盘,想分一块盘到这台机上,现在这个机子用的40G的可以正常用。80G的就不可以正常认了。我去看过的硬盘是好的,可就是不能正常认~要把跳线搞下才可以,重起了又不可以了~~为什么呢?

网友:
你机子是什么样的主板,具体情况说明白,数据线换过没有,两个口都一样?有没有在换块试下?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遇见过。检查一IDE接口附近的电容看看。我的就是因为有个电容被外力拉断了针脚导致无法识别硬盘。

网友:
那个我检查过的,其他什么都是好好的,数据线也是同一根,口子也都是一样的,但是就可以用40G的那块,80的就不可以,得把跳线搞下才好,重起了又不行了~问了店里的师傅,他们也都没说个明白~郁闷,那块80的盘在其他机器上都好好的~~~~

网友:
是不是你的板子不支持80G啊!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主板IDE插槽开焊,换个插槽试试

网友:
主板IDE插槽虚: 焊victory:

网友:
虚焊,插头松~~~~~~~~~~~~~~~~~~~~~~~~~~~~~~~~~

网友:
换块CPU试下吧,我遇到过这种问题!开始的时候也把我搞的头痛

网友:
怎么没有人说跳线的问题呢,难道和BIOS没有关系吗。

网友:
把你的主板bios 刷到最新看看 可能主板不支持大的硬盘

网友:
硬盘跳线正确吗?换IDE口试下,再不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可能主板太老了.进COM把硬盘参数设置一下并按F10保持..

网友:
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足呀!IBM硬盘表现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