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纯平显示器,整体颜色有点不正常?

楼主(2008-03-08):
今天修到一台,三星17寸,纯平,753DF的显示器, 发现图像,整体颜色有点失真。上下正常,就是中间有点不正常颜色。 不知道怎么修。
打电话到三星服务站,说可以用一个软件调好的。
我问他是什么软件。服务站不肯说。 所以上论坛,来问一下,大家,知道用什么软件可以调好这种整体颜色失真的显示器不。

网友:
我没用过什么软件,不知道!
我只有从硬件上想想
会不会是管子上的小磁圈位置偏移了!

网友:
请问,你说的管子上,哪个部位的小磁圈?
能具体说一下显示器哪个位置不。

网友:
用三星显示器调整工装专用设备,有卖的,上网搜索下

网友:
三星显示器调整工装专用设备   这个设备找不到??????

网友:
为修个三星显示器买个工装.现在不合算了.如果是明显的偏色问题.在菜单中调整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可在视放三枪输入处加电位器进行调节.

网友:
三星的装,网上到处都找得到,挺值便宜的

网友:
从硬件上讲的话,一般是消磁电阻的问题,或者是这个显示器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