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华硕P4B533板无复位

楼主(2008-03-08):
我的华硕P4B533主板诊断出现---- 还有复位灯不亮,我碰复位开关也没反应,
不知要怎样查,那个高手能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你连主复位都不知道在哪测,。。哎,
你用万用表量诊断卡的那个脚,连接到RST灯的,然后找到金手指所在的地方 ,就是复位测试点,然后在追它线路吧! 你自己看下 IDE 第一1脚 有没复位先。 顺便说下。 PCI A15脚是复位,,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遵循这个原则

网友:
谢谢高手了,不好意思,我以前是修家电的,才学修主板,请高手们多多指点为谢!
我在去查查,看看能不能有进展

网友:
谢谢板主, 我的主板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