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X-PR711F高压保护问题

楼主(2008-03-08):
电源各路电压输出正常(接灯泡),二次电源在不接信号线的时候有211V,灯丝5.5V,接信号线的时候,各路电压无输出,灯丝为6.3V了。行场用的是TDA4856,场集成款4861。断开2脚X射线保护,电源板有噼里啪啦的响声,查找各电路,没有发现损坏的原件。求解

网友:
我记不得这型号电路了。
从你给的二次电源电压看是不是降压式的?是的话你就断开整个二次电路,从尾巴供电的80V飞线直接上B+,然后开机看现象,好了那肯定是二次问题,不好肯定是行问题!
找上面的做了再把现象发出来,我看看

网友:
断开二极管后面的线,从变压器二次供电二极管飞到高压包二脚,故障同上,二极管供电电压是150V、。二次电源管是SFS9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