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3-08):
一块硕泰克865主板没有复位,测试卡复位灯常亮,请问怎么修,谢谢。
复位灯常亮

网友:
手动复位是不是也没反映?
反正查复位电路,一切正常就使劲吹南桥!
呵呵~~~主板我修得少,不要吐我口水哈!

网友:
手动复位也没反应,还是一直亮。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确定供电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才去检修复位电路。 硕泰克的主板注意显卡的跳线或者是上显卡试试看

网友:
哎,修坏了,把场效应管戳短路了北桥烧了。

网友:
请问把CPU供电的场管戳短路了,会少北桥吗?我测量了线圈对地电压换不到1V,把三个线圈断开还是不到1V,请问怎么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