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双敏5718LE显卡问题

楼主(2008-03-08):
一块是屏幕上有竖条纹,其它没问题
一块是启动黑屏,但是显示器有信号
请问下该怎么查,估计哪个模块出问题了啊,谢谢大虾们

网友:
一块是屏幕上有竖条纹,其它没问题 捉个图来看一下
一块是启动黑屏,但是显示器有信号  GPU的DAC部分出问题,加焊一下GPU不行就扔了.

网友:
GPU是什么啊,几对针脚的啊,能发个图来看看吗

网友:
黑屏的修好了,还修好一块点不亮的,不小心摔了,结果摔成和上面图片一样的毛病了,大虾们,救命啊

网友:
上面的图片上的故障有谁能处理的啊,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哈哈,3块5718显卡全部修好,哈哈~~~~~~~~菜鸟修显卡,笑不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