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显输出变压器加速及聚焦电压异常的应急修理(转)

楼主(2008-03-08):
电脑彩显的行输出变压器加速及聚焦电压异常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故障,对于此类故障通常需要更换整个行输出变压器,但由于彩显的行输出变压器不像彩电的行输出变压器那样容易购到,且价格也较高,可按以下方法应急修理:
        1、加速电压异常:加速电压异常通常由行输出变压器、显像管加速极电路或显像管不良引起,维修时可开路加速电压的引线,单独测量此电压进行判断,正常时此电压应在350~750V左右范围内(视不同显像管而定)且能正常调节,若明显异常,则说明故障在行输出变压器的聚焦盒内,可用以下方法进行处理:
        甩开行输出变压器的加速电压引线不用,另组装一个半波整流滤波电路,对行输出管集电极上的脉冲电压进行整流,一般可得到约800V左右的直流电压。整流管用2CN2,滤波电容为2200pF/1600V,然后用两只510kΩ/1W的电阻进行分压,即可得到合适的加速电压(具体数值可通过试验得到,通过调整分压比使亮度合适即可),注意机中所有元件的耐压不要低于1000V,由于元件很少,一般直接焊在显像管的视放尾板上即可。
        2、聚焦电压异常:对于聚焦电压异常的情况,一定要注意区别故障是否是由显像管管座不良引起,这种情况最为多见。对此同样可通过测量开路后的聚焦电压来判断,测量聚焦电压应使用25kV高压棒并注意绝缘,此电压一般为2500~7500V左右。
        如果确定故障确实在行输出变压器中,可采用一只黑白电视机的全联一体化行输出变压器制作一个升压电路。具体是用细绝缘导线在彩显的行输出变压器磁芯上穿绕5到15圈(由少到多逐步调整),然后接到黑白行输出变压器的5、7绕组(低压包)上,此时只要所接绕组的相位正确,在黑白行输出变压器的高压帽上就可产生数千伏的直流高压(若高压很低则说明绕组的相位不对,将两根接线对调即可),用此电压来代替原聚焦电压(去掉黑白行输出的高压帽,将高压线直接焊在管座的聚焦极上),最后通过调整穿线绕组的匝数,使图像清晰。

网友:
这文N年前就看啦~~对于在99年以前还有用~~现在彩包多的是~~换个也没几个钱~~用的着这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