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究竟有多少个档次?

楼主(2008-03-08):
我在维修用的烙铁可多了,但确实沿用过上档次的烙铁,听说进口的烙铁要上百元,就不知它好用在哪,寿命又如何,现我较常用的就是双功率的黄花牌烙铁,感觉用作拆主板电容较适合,但焊嘴较粗,不能用作精焊.你们有其它的推介一下吗?很想找个更好的答案.

网友:
安泰的936 恒温烙铁,我自从用了它,就爱上它了!!!!!!

网友:
用过白光烙铁,其他的烙铁都不想用了。

网友:
我用普通的936改用白光的发热体,用了二年都没有坏.

网友:
听说白光烙铁是很好用的,但不知它在哪方面好用,使用过的朋友能告知一下吗?

网友:
:) :) 创新高的怎么样?

网友:
从几十元到几百的都有,我认为一是看自己的维修量,二是经济基础,三只要是调温和恒温的用起来都差不多.熟能生巧嘛,好的用起来是顺手,使用寿命也长,有条件的可以定期校对一下温度,多准备几个头,根据实际需要注意要换头,不要涂省事,出问题往往是大意造成的,不是那个品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