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X-PR711F双行管电路求助

楼主(2008-03-09):
在没有接信号线的情况下,指示灯是绿灯长亮,电源各路电压输出(B+及行管C级接灯泡),B+有211V,灯丝5.5V,断开B+测行电流,开始有350MA左右,迅速为零。高压帽对地阻值为无穷大。高压包还要怎么测才是坏的呢?RGB电压60V,刚开机测G1,G2电压还没看清就变为0V,接信号线的时候,指示灯变为黄灯,各路电压无输出,灯丝为6.3V了。(无论接不接信号线,灯丝都亮),行场用的是TDA4856,场集成款4861。断开2脚X射线保护,电源板有噼里啪啦的响声,查找各电路,没有发现损坏的原件。求解。

网友:
一查行输出变压器,二查电脑块......

网友:
呵呵~~~~没修过双管的!不好意思!

网友:
变黄灯就是保护了,好好查下接假高压包的那只行管所接的二次电源电路。接在高压包的那只管子是高压逆变管。

网友:
这种双行管显示器有个基本检修流程.首先偏转电路正常工作.只有偏转部分工作后.高压部分才能工作.你可将高压部分断开.检查一下偏转部分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一台该种显示器也是这种毛病难修啊,

网友:
建议换高压包试一下,包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2008-07-11):
接信号线的时候,指示灯变为黄灯!

信号线也查一下看!本人QQ47337703有兴趣的可以交流一下 请注明维修交流或求助!

网友:
还是偏转电路有问题,慢慢查吧

网友(2008-09-03):
我也遇到这样的一台,开机保护,包的型号是cf1433.但换后开机就烧那个高压开关管,请问是什么原因,原来的包是开机就保护,没有烧开关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