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SF1/648FX

楼主(2008-03-09):
精英SF1/648FX,故障现象是,第一次开机能开机进COMS设置一下,重起就黑了,不能启动了,进系统也是的,清一下COM
S又能起动,这种故障是哪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把他当做进系统蓝屏死机对待....进系统多久会出现类似故障?

网友:
刷下BIOS

1.重做系统看看刷下2.换个内存看看3.换个硬盘看看4.刷下BIOS看看.5换个主板看看(矽统的主板一般质量比较好,但是兼容性不咋的,我在西藏,上次海尔一批648的机器过来就烧6成,在内地一点毛病没有,结果公司解释说是高原反应)

网友:
BIOS电路的问题,重新刷写BIOS程序或更换BIOS模块!!

网友:
谢谢啦,去试试刷一下BIOS回头告诉大家

网友:
BiOS刷了还是不行,怎么办呀

网友:
再求求高人吧,不清楚,只能帮顶了。。。。。。。。。。。

网友(2008-04-09):
谢谢啦,我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是不是刷648fx-a的bios造成的哦??估计要648fx的,不要用648fx-a的,我正找这bios,我的 mail:lilinhai_cn@163.com,大家联系.

网友:
ecs sf1/648fx bios找到了!精英公司发过来的!

ecs  sf1/648fx  bios找到了!精英公司发过来的!但不知道怎么粘贴上来!要的给我发email.

网友:
ecs sf1/648fx bios找到了!精英公司发过来的!

网友(2009-05-28):
晕了,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换个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