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M720,开机白屏,有菜单阴影!

楼主(2008-03-09):
清华同方LM720,开机白屏,有菜单阴影!刷写MCU后,成功亮了,但第二天开机又是一样,
--我换了乐华2025L驱动板,改板后,开机白屏后马上黑屏,一接信号线也黑屏....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屏的型号为:M170E5-L05  REV.C1       条形码:35C13034CX31461

网友:
还是恻写MCU吧,不行就换一片再恻,我写了有几个了。

网友:
你那个MCU的型号是什么?有部分机型的MCU存在软性不良时,刷一下程序就能用,但故障会不定期重复出现,比较典型的有M6759 NT68F63L等。

网友:
楼上的:在我印象里NT68F63L好像出故障率不大吧!三星的非最佳模式是跟其电路设计有关。只要能消除按键静电一般可以排出故障!

网友:
MCU型号NT68F63L,谁有这款机器的MCU,我重写试一试.MCU旁边有一个24C16,我也刷空了.QQ:16685569

网友:
NT68F63L的MCU我这边有,但程序不一定对得上,你那个程序标识是的印字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