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1772彩显行幅大的快速维修

楼主(2008-03-09):
接手一台金长城1772彩显行幅很大并且很模糊,调节行幅时数据在变化,但行幅始终无变化,拆开屏蔽网,拆开电路钢盘,发现S校正电容部分一颗电容已经裂开,用220N/400V换掉,测行幅管C2026已坏(须拆下测量),换掉C2026后全面补焊后,装机行幅正常,图像也清晰了。不过该机设计真的有问题,装那个行幅管还得把场块带散热片拆掉,不然螺丝刀没位置下手。

网友:
呵呵.长城显示器还是不错的.大问题不多.小问题不断.修起来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
呵呵 我也喜欢修长城显示器..多挣人民币啊.

网友:
“我以为你要说快速判断的方法和步骤呢
确实如你所说,行幅管不应该用螺丝固定,应该用个卡子卡住就可以了,拆一次太麻烦了。
看到我的悬赏帖了吗,帮一下。”

事实上,谁都知道,这部分电路除了检查,哪里还有什么快速的维修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