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V星815主板上的AMS-1084CD-0107一插电,未开机就极烫!

楼主(2008-03-09):
目前主板已经不能开机,这个元件位置在靠近IO端口附近(主板后边),接近网卡,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ams 1084cd本身损坏,还是什么原因,本人是新手,没有学过什么电子,只是凭感觉发现这个元件烫,请问该如何去测试并修理,谢谢!

网友:
量一下3vsb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不好意思,俺是新手,不是太明白,你是指测ams-1084CD本身,还是指另一个元件呀!本来想好好学一下的,不过刚才搜索的好多贴子都看不了,权限不够呀,唉,只好请大家多多帮助了!

网友A:
量1084中间那个脚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1084中间那个脚有没有短路。。。。。。。。。。。。。。。。。。。

哦,谢谢,如果短路,是不是就是这个元件坏了呢?(现在手头没有万用表,正打算去买)

网友:
如果短路,先拆网卡再看是否还是短路,如果是,排除去隅电容后,一般为南桥坏。

网友B:
对地测量1084各个引脚的对地阻值,如果正常则为其本身性能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地测量1084各个引脚的对地阻值,如果正常则为其本身性能不良

又对地测量,除中间的引脚阻值为0,其它的都是几十欧,对比主板上其它地方的1084中间的引脚阻值都不为0,看来是哪里短路了,最近可疑的情况有:
1、usb接口因一次插手机数据线,过路时忘了,拉坏了接口,后没有做处理(拨掉USB数据线)
2、这块主板到手时就发现集成网卡有问题,其mac地址全为ffffffffffffffff,只有在XP下给其设定好mac地址后才能正常使用

以上情况不知是那个原因造成不加电的,不过我认为是第一种情况造成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找了一上午,这里根本找为到1084卖,都说只有从旧主板上拆,哎,现在没时间,等晚上回来再试验移除网卡蕊片试试!

网友:
不行呀,把网卡蕊片去掉了,(用刀片割下来的,然后用电烙铁化去多余针脚),发现还是短路,做为初学者,可能是技术太差劲,所以不修了,万用表到是买了,留着以后学习电子吧,这块烂板也将轮为试验品了,谢谢大家的关心了,问题到此结束,哎!~~~

网友:
学主板维修不是那么容易的。先学学基础吧

网友:
刚才在本论坛的商网看了看,好像有这种管子卖,不过,现在也不能断定是不是管子出了问题呀,加上运费的问题,所以觉得修理的价值不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短路造成发烫,可能南桥坏了,也有可能其它地方短路造成的

网友:
SB坏了

打一下SB的各个数据线的阻值

网友:
如何打SB数据线的阻值啊

如何打SB数据线的阻值啊,请各位给我这位新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
打PCI就行啦

还有个办法``
打桥周围的电容也可判断 短路和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