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P G 电压是不是可以判断电源就是好的啊

楼主(2008-03-09):
P G 电压是不是可以判断电源就是好的啊.他还有什么用处么??
电源

网友:
不能直接判断电源的好坏
那肯定不能判断电源的好坏啦,用处吗你就要去查一下资料了,你知道主板的POST流程不,那里面就有它的用处!

网友:
不能直接判断电源的好坏
电源直接短接。电源可以启动。只能说。满足了开机的条件。可以开机。并不能说电源使好的

网友:
楼主你是问主板上哪个PG啊???????

网友:
我来说说电源
PG就是POWER GOOD信号
也就是电源好的意思。
原理是各组电压有输出正常,约100mS-500mS就有一个PG信号输出。
当然,有PG信号并不等于电源没问题,如某组电压偏低。保护点不正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