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多了不用PC3000可以用其它软件修复吗?

楼主(2008-03-09):
我有一个20G的迈拓硬盘,2001年买的,现在坏道较多有2700多个,用MHDD查在百分之二十多的地方就开始出现红色的X,在效率源中扫描也是有很多坏道,用这些软件修复都没有什么效果,只有MHDD修复了一点坏道,其它就无能为力了,不知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修复这么多坏道,我这里没有PC3000卡,所以不能用它来修复它

网友:
用破解版~~不就得啦~~这里有的下啊~

网友:
迈拓硬盘PC3000做效果最好

网友:
不用卡也可以用吗,我没有用过,我以为PC3000必须有卡才能用

网友:
免卡的1.4版也可以,G表满后MHDD就无能为力了,可清G表直接加P表或G---P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我在这里受教了,我先找个免卡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