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拆晶振的方法和工具

楼主(2008-03-09):
问一个傻问题,昨天拆主板的14.318晶振,由于晶振旁边都是电容和插槽,手和镊子使不上劲,晶振底部紧贴主板起子也不能撬,我只能用烙铁头按晶振的引脚又容易把引脚按弯反而取不出,用刀把引脚割短也不好割,最后好不容易取下了换上另一个后,晶振没电压了,估计给我折腾坏了,因此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我再三叩谢了.
主板
求助

网友:
谢谢热心的朋友们,好人一生平安,等一下试试你们的方法

网友(2009-02-14):
试试吸锡器,非常好用,大力推荐,没有锡粘着元件,什么都容易取下。另,贴片元件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