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亮度,但无显示

楼主(2008-03-09):
一台LG显示器在脱机的状态下能显示"无信号输入",连机后屏幕无任何图像,有亮度,绿灯。
接手时它原来换过数据线。
  我重焊过预放和视放均不见效,测信号输入均正常,各管脚电压也正常,请问我该怎么办?

网友:
换视放块,查视放板上的其他集成电路和元件.

网友:
其他集成电路和元件. :) :)

网友:
我怀疑 原来更换的VGA线有可能不对,也就是引脚定义是不能搞错的,我原来就碰到过.有这样的一个参考网址,你可以对下线  http://www.christie.cn/vga15.htm

网友:
我已查过,数据线连接可能没有问题,问题可能在尾板了,但手里又没有预放和视放的块子替换,我只有再查查其他元器件,希望能找到问题,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反正肯定是视放电路的问题!
加油加油!修好了上次说说

网友:
为什么不试刷新数据看看,"无信攀淙?quot;,这几个字就不正常,出现这种错字很可能就是数据或CPU的问题

网友:
检修视放电路.刷写ROM资料.还有就是检查你的信号线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应该是预视放集成电路............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台 郁闷死了

网友A:
看了很多人这么热忱地帮助我,我已修好多时,看到这么多人回贴,我将解决的办法说出来,供大家参考。
我将亮度调大,随后发现屏幕上有模糊的图象,查对比度,原来对比度已调到0了,可能拿来之前,别人调过对比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你        怎么犯了个低级的错误呢???
解决方案
1  尾板
2 对比度
3  ROM  MCU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很多人这么热忱地帮助我,我已修好多时,看到这么多人回贴,我将解决的办法说出来,供大家参考。
我将亮度调大,随后发现屏幕上有模糊的图象,查对比度,原来对比度已调到0了,可能拿来之前,别人调过对比度。

我怎么觉得大家给老点啦~~

网友:
我有一台是接上信号线就是橙色灯,,不接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