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klr的消磁电阻规格是什么

楼主(2008-03-09):
我的显示器是大水牛型号:9klr(MPRII)

网友:
在旧显示器上找一下阻值差不多的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消磁电阻好卖呀,一般的配件店里都有,参数要求并不是那么严格的。

网友:
看一下是几个脚的就用几个脚的带换,先不要考虑 其他的,一般 都可以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了

我发贴是为了下9KIL的电路图,并且想知道消磁电阻的详细规格。下了电路图后,我查了消磁电阻是61A52-27-5,我认为是27欧的,所以去市场买了1个MZ72-27RM270V的电阻,打开以后,我取下消磁电阻发现是MZ72-9RM270V的,我只有去市场找相同规格,结果在我所在的小城市中既然没有卖的,我晕,后来发现市场上卖的都是彩电消磁电阻。我咬牙用买的27RM换上了,开机正常并且能消磁。我不知道的是,所有书和资料都说要换相同规格和相差1个规格的电阻,但是市场上只有18RM和27RM的。相差的规格都大,所以我用买的27RM换上,不知道有什么影响。以后会烧到什么地方??那位老大能说一下。

网友:
消磁电阻要求不严格,事实上,只要装上消磁电阻后,能正常消磁就行了,代换主要考虑安装方便就行了。

网友(2008-04-25):
我也是9KLR, 显示器上有色斑, 消磁后时好时坏, 有时能消磁, 再开机时又有色斑. 郁闷啊. 是消磁电阻问题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