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器的利用

楼主(2008-03-09):
我们经常碰的到没有维修价值的笔记本,但它的显示器是好的,有的质量和成色都好,那怎么办?修吧,有的配件难配,不修吧,是垃圾,买吧,谁要而且价就象萝卜白菜一样的,能不能利用它的显示器来改通用的呢?目前我还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我有一个想法(高手不要见笑),能不能开发一快什么板,把久显示器改一下屏线====+改装板(可做在一架内,就是显示器座)+电源线+数据线=液晶显示器.
见笑了!

网友:
LZ所说的这种改装板子早就有了,事实我们在维修那些无法修复的液晶显示器时,常用这种改装方法来予以修复.这种板子网上有卖的.可以成套的购买,也就是液晶套装板,价格你可以到网上的淘宝店查看

网友:
看到了,和我想象的有一些区别,主要是驱动板,好像自己还要配底座,我想还会有发展.
谢谢!!!!

网友:
我们一直在用液晶屏改显示器

网友:
修本刚开始.但用笔记本屏改成液晶电视显示器三合一卖的几十台

网友:
你只需一块好屏,其它的包括包装纸盒只要300元.14.1的成品可卖到700元以上

网友:
一共三个步骤:买板,烧程序,套壳,对了,也可以改成三合一,五合一的多功能

网友:
这块可以吗?我在淘宝上卖家是找不到驱动和插线,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很古老的一块屏

网友:
大哥,配驱动板主要是看屏的型号和接口。
你那接口是什么样的?

网友:
顶一下!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用那种通用板可以所有的显示器吖?

网友:
20针小口的屏 很老的屏哦  改 成显示器也没什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