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拟电路是数字电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3-09):
请问模拟电路是数字电路是什么意思.我想找个正确答案··  多谢了

网友:
模拟电路是数字电路 不知道你想问的是什么,单从你写的意思上理解可以肯定的说模拟电路不是数字电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
这个解释,我还真没了解过.

从那个角度讲呢?
从电路,从应用,还是从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