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的版主和高手们,解决SONY显像管难题

楼主(2008-03-09):
CTX-PR711F:在没有接信号线的情况下,指示灯是绿灯长亮,电源各路电压输出(B+及行管C级接灯泡),B+有211V,灯丝5.5V,断开B+测行电流,开始有350MA左右,迅速为零。高压帽对地阻值为无穷大。高压包还要怎么测才是坏的呢?RGB电压60V,刚开机测G1,G2电压还没看清就变为0V,接信号线的时候,指示灯变为黄灯,各路电压无输出,灯丝为6.3V了。(无论接不接信号线,灯丝都亮),行场用的是TDA4856,场集成款4861。断开2脚X射线保护,电源板有噼里啪啦的响声,查找各电路,没有发现损坏的原件。求解。

网友:
X射线保护,断开二次电源后主电源是否正常,如正常重点查二次电源及逆程电容

网友:
CTX显示器修的不是很多.想问一下.高压部分和偏转部分是分开设计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