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孔的又一方法(不必再回帖了)

楼主(2008-03-09):
  看见坛子中把主板电容取下来的方法,自己试了用吸锡器、圆株笔吹、小针等多种方法,发现新手不太好掌握。自己通过思考,经过实验,发现用注射器清除主板焊脚上多余的焊锡(我称为通孔)的方法十分简单。就是取下电容(这个我就不说了,坛子里有教程)后,用尖形烙铁把小孔中的焊锡熔化,用1元钱的一次注射器放在旁边吹一下就可以了。

  高手就不见笑了。

经过杨老师的讲解,现在换电容之类的东西不再需要通孔了,可以直接换。希望不要再回帖了。

网友:
我一直是用针头的 不过我到是没用吹的
我是用针头放在边上等到锡化的时候通过去就行了

网友:
我也正在为学这个烦,感觉是下电容难,上电容更难(本人刚学,水平很菜,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
和吸锡器有区别吗?

网友:
先堆锡,用足够功率的烙铁加热(我用20/80双功率黄花烙铁),只要加热至引脚可轻微摇摆,用吸锡器吸就行了,一般电容正极需加热的时间稍长,负极就没什么难度.

网友:
吸锡器,我从商城里买了个,用不好,一打就跑偏了~~郁闷

还不如拿针通来方便

网友:
看来你焊工比我还差劲

我觉得电容是最好弄的了 烙铁加吸锡器

网友:
另外
我真不知道通孔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通孔呢?

网友:
五楼的朋友的方法.我也挺喜欢用,这个是最简单的

网友:
淘 宝上有卖 的专门用的通孔的一套。

网友:
用针不是很好吗> :P :P :P

网友:
吹的时候要注意哦,最好水平放置,垂直向下吹,不要把吹下来的锡吹到其他元件上,我的同行曾经吃过大亏的.

网友:
你们都用金属的啊~~我每次吃完饭都叼着支牙签~随时随地都可通孔~~好用的很哦

网友:
我用细的 铜丝穿  其他的也想过 只是碰到密集的才穿 其他的直接点锡穿过去

网友:
用不着通孔一样的焊电容呀。                                                                        .

网友:
只要动作快,都不需要通孔的。关键是拆电容的时候用烙铁头带一下。

网友:
唉~~何必那么麻烦呢?用850就搞定了,我拆电容用850装电容也是它都不知道多方便又快,烙铁?早就不用了,呵呵~~~850装上去又漂亮
你们试试就知道850的好

网友:
好像不用这么复杂吧,一只烙铁足以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选用功率大一点的烙铁吧。

网友:
感觉楼主的方法像是杀主板,副作用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