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会造成南桥烧坏?

楼主(2008-03-09):
今天接到一块865的板,上电后,南桥发烫厉害。不跑码,检测卡灯全亮。我怀疑南桥挂了。但它是正常使用中就变成这样的。请问在什么情况下会照成南桥烧坏?

网友:
865基本都是USB引起的。

网友A:
一般都是使用USB接口.由于静电或移动设备使用不(硬拔插)造成.你这种板子有可能是AGP供电电压丢失造成的,可查下AGP插槽附近的那个MOS管有没损坏

网友:
既然怀疑南桥
就断电查对地阻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使用USB接口.由于静电或移动设备使用不(硬拔插)造成.你这种板子有可能是AGP供电电压丢失造成的,可查下AGP插槽附近的那个MOS管有没损坏

现在还不能百分百确定是不是南桥挂,AGP供电电压丢失也会照成南桥发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