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200.7G40G硬盘加密了,怎么解/?

楼主(2008-03-09):
谁解过,帮帮忙,说说怎么解的
硬盘

网友:
这还不简单,用pci点一下就解开了。

网友:
在PCI3000里面哪项解啊,有谁知道,谢谢了

网友:
3000都不会用呀!点一下清除就行了哈.我晕呀

网友:
新手嘛。。。不奇怪的。。。

网友:
PCI2.27中才有的功能,在TOOLS下的第一项中的第二选项的,怎么点了没用啊

网友:
有专用的硬盘维修软件才能解的。
最好去弄个ST维修软件才可以解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