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U供电电路短路

楼主(2008-03-09):
MSI  MS-6562的主板,一开始是12V短路,后来发现原因CPU的上管短路,换了之后CPU的供电端仍然短路,请问各位大侠是否北桥会因此而损坏??如何查???谢谢!!

网友:
如果排除场管和电源芯片的话,多半就是NB了!

网友:
把下管都拆了吧,看看还短路吗????????

网友:
CPU供电部分,全部排除还短路,北桥肯定挂了

网友:
把电感全部断开看看 还短路不短路
那样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