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鼎科的通用驱动板点出来的屏的图像不好,

楼主(2008-03-09):
鼎科2013B V3.21B驱动板-TTL/LVDS免烧程序通用板
去换KTC LVDS的屏。图像是出来了,但是仔细看画面效果感觉粗,比起原来的要差。

不知是不是要写专用的驱动程序才能解决。

网友:
鼎科的通用驱动板包括2621效果一直不好,用乐华的板。这就是为什么在华强乐华的铺面生意比鼎科要好很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了!他们两家都提供免费为您刷程序!

网友:
乐华的板是好一点!但不知道哪位有他们在华强的联系方式?我现在正找一批货!

网友:
我个人认为通用板装的机子,没有原装板的好,实在没有办法才用通用板!

网友:
不一这吧,我感觉鼎科的2621比乐华的要好,我现在一直在用。

网友:
仔细观察会看到有一个个像素的灰点分布在屏的各处上。

网友:
我有乐华的联系方式.需要的话加我QQ.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最佳分辨率下看画面要是不好就是它的程序配置没做好,就是点相应屏程序要改变一些的.

网友:
TTL的我觉得还是乐华的2013B-T好,如果LVDS方面的话,我就觉得鼎科的免程序板试机较为方便,至于效果就和乐华的差不多。。。。。。。。。

网友:
我们这里用悦康的多,试屏免驱板还行,改板还是要刷驱动的。

网友:
鼎科2013B V3.21B驱动板-TTL/LVDS免烧程序通用板,我的15寸TTL的中华屏用的就是这块板,效果很好,MRT的原装板坏了,换的就是这个啊,没什么不好的..

网友:
乐华和鼎科差不多,我一直用的就是这两种牌子的,没有发现有什么区别,可能是楼主没有把分辨率设置好吧。

网友:
我也是用的这两块板,没什么大的区别。

网友(2008-09-09):
这两种板效果是一样的啊!我一直在用,你驱动不对在用肯定不行啊!要看分辨率位数才行!

网友:
其实什么板都是很好的,就看你怎么去用了。

网友:
其实什么板都是很好的,就看你怎么去用了 是不是你还有什么地方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