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体速印机我可是高手啊!有这类问题可以我可以帮忙

楼主(2008-03-09):
修一体速印机我可是高手啊!我对理光,基士得耶这几个品牌是强项。有这类问题可以我可以帮忙解答。

网友:
我先替其他需要帮助的会员表示感谢!

网友:
我也为我以后的提问先来个感谢,能自信说出自己的强项的人不多呀!
希望你能撑起一片天!以后有这方面的问题一定要麻烦你啦?!

网友:
先谢了, 遇到这方面问题第一时间请教你.....

网友:
给我你的电话,到时候我电话请教你,好不??大哥

网友:
大家见笑了,我也只不过是2001年进修过这项技术。2005年我又开始学电脑硬件维修了!哎,现在也新出了不少的机型。以前的高手,但愿没有完全忘记吧!!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我懂的话一定会竭尽所能帮大家的。

网友:
是啊   大家一起分享嘛!

网友:
麻烦你了,基士得耶5000挂不上版纸,有几方面的原因呢?

网友:
卸版纸正常吗?因为这种机挂不上版纸是常见的故障,也会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说继电器,传感器.定位点移位啊!还有就是进版口有垃圾.不过一般的情况下,将滚筒全拆下再按正确的重新装回.问题一般都能解决。还不能解决的,那你得提供多点资料给我,我才能帮你了。

网友:
这种机在正常的工作下.滚筒都要承受着极大的冲撞力.所以滚筒的问题很多的.有变形的.磨损的.定位点移位的.

网友A:
谢谢回复!卸版纸正常,使用时都是拿下滚筒手工装版纸的。此机现已闲置3年多未再使用了,不知滚筒中油墨已干涸否,机器能否再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卸版纸正常,使用时都是拿下滚筒手工装版纸的。此机现已闲置3年多未再使用了,不知滚筒中油墨已干涸否,机器能否再用呢?

你拆滚筒时顺便用工业酒精清洗下,但要注意里面那两条微小的探墨针.,清洗干净后对使用没问题的.

网友B:
以后碰到一体机的疑难杂症 还要请教楼主  请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碰到一体机的疑难杂症 还要请教楼主  请多多指教  谢谢

都不接触好几年了,但愿还没完全忘记。有什么错漏请勿怪。知道的我一定会尽力帮忙的。那些机器的报警代码我都忘了好多。常见的我还记得。

网友:
找不到OFFICE中的PUBLISHER,到现在还不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