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要求用maxtor硬盘,刷固件后就敲盘了!!!!!!!!!!!!!!

楼主(2008-03-09):
你好?
新手入门遇到答问题
pc3000要求用maxtor硬盘,还要刷固件。
把120G maxtor硬盘刷固件后就敲盘了
请有maxtor   120G硬盘固件的朋友帮忙
Code:YAR41BWO
          N,G.G.D
SN:Y35VQCEE
6Y120L0032611
在这先谢谢

网友:
我刚买的PCI3000双核单卡。硬盘也是好不容易找到的。对应了一下,6Y120L0032611  SN:Y35VQCEE的。我对硬盘不太懂刷写固件后,把要注册的硬盘搞成敲盘。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刷错固件了吧!小心呀!

网友:
第1  你可能是用的原光盘的固件刷吧,(我记得原光盘的是刷Y2的80G,如果要刷其它容量SN需要注册!)
第2  你可能刷固件的时候有出错的地方
第3  你可能买到的是假标盘,最明显的就是用4R的盘帖的假标,你看下电路板对不对。

网友:
刷错固件了,你的硬盘型号不是PCI PC3000直接支持的,要找老大给你注册

网友:
你的硬盘不能直接刷光盘的固件,要重新注册后,刷注册后的固件

网友:
可以找你的买家,你把你硬盘型号的一些信息用邮件发给你的买家,他会给你发个固件过来的。

网友:
  你怎么拿个120G的盘啊。
 只能用80的。 郁闷了。现在你跳安全模式修修看。应该可以修回

网友(2008-08-23):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你用80G的固件去写120G的盘,当然会出问题,
PCI3K提供的是80G的破解固件,120G要单独注册。

楼主这个盘估计引起敲盘的是因为写错了80G的1F造成的。
楼主没有源盘备份的话,进C区修这个盘吧!

修之前还是要备份固件,免得跑SF,
(具体你可以进C区跑SF跑到0089之后回写如果认盘,再回写除我下面列出的之外的所有模块,然后终止SF的应当就可以正常了,)

记住下面这几个模块已经被你写乱了!不能再用了。
模块22 文件名01A30001
模块48 文件名02A70001
模块83 文件名3CFE0004
模块1F 文件名00080001
模块44 文件名0197000C
模块2F 文件名 01920001
模块30 文件名 01930001
模块63 文件名 01940001
模块41 文件名 01950002
模块70 文件名 03770001
模块71 文件名 03780001
模块72 文件名 03790020

网友:
我地乖乖!你者差距也太大了吧,PCI3000需要用6Y080L0的盘,BW0的,SN要Y2开头的盘,就可以了。

网友:
刷错固件了,找正确的重刷一下就OK了。。

网友(2008-09-30):
找你的卖家,要固件.试试.

网友:
要小心点,刷错固件会难恢复的,找正确的重刷一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