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加8S661GXM-775

楼主(2008-03-09):
些板是我一朋友的板,
U接口775针
ATX接口20针
DDR接口为一代400
因坏时直接换新板,昨天晚上我去拿了回来研究.

存在的问题是当空板接上电源CMOS放电后点亮主板,测试卡一闪就熄,不能再点,再次放电CMOS会再次重复出现上面的情况.

请问各位朋友,像这样的问题一般从哪里着手处理??

新手学习中:

网友:
我刚查过了好像没有12V的电压我再试一下不知道还能找出什么问题哦

网友:
有点像短路现象!
PS;你的跳线没跳错吧???

网友:
又一新发现,
我换长城300W电源后,板可以通电了,但是我没有负载任何东西,因为没有CPU,测试卡显FF FF而且北桥明显很烫,
不知道会不是北桥挂了???
高手谢谢指点一下

网友:
跳线是不会错了
北桥N烫
我怕多半是挂了 :Q :Q

网友:
不一定,点亮了,北桥本来就发热的。。。。

网友:
先找个CPU,和内存都装上去看看。

网友:
CPU我现在一时半会儿没有的上哦
内存到是有
还有就是测试卡显FFFF啊

网友(2009-05-24):
你北桥坏的多呀。。

网友:
你看下1。5V的电压有没,没的话也会引起北桥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