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贴片IC怎么看阿

楼主(2008-03-09):
虽然知道每一样元件,都不知道最基础的东西.现在手头有一主板,插上键盘就不能显示,细看了在板上,键鼠插座周围,有一IC断了,可是看不清上面的编号,不知道怎么修,请有经验的师傅们指点一下啦.
PS:我没有正规学习过电子电路,所以对于零件,我只知道叫什么,却不会分断出是什么型号.所以也请有这方面资料的师傅们,提供一点给我学习.谢谢.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看下吧!!估计是保险之类的!

网友:
楼上的估得真准阿.是保险的.就是一个零电阻,没有工具,就把锡把它连起来了,故障解决.
只是不知道,这样子连起来,保不保险.

网友:
不能用锡直接连的,迟早要出问题,保险电感,顾名思义是起保险的作用,可用0欧的电阴代换.

网友:
连起来用是没有问题,要是在短路就危险了

网友:
建议楼主最好先学点基础的电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