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冠845无主供电 CPU核心电压点对地短路

楼主(2008-03-09):
联冠845无主供电 CPU核心电压点对地短路 无复位 PCI DDR AGP 供电正常 主控电源IC HIP6302 驱动IC两个HIP6601  HIP6302 vid识别正常 3脚(vid2)有3.3V电压  VCC有5V供电 8脚FS有1.25V 无PG电压 HIP6302+HIP6601都换过(确定是好的) MOS和主供电电容全部都换了 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看了夜雨十三天 CPU无核心供电检测流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438-1-1.html

CPU无核心供电检测流程
上假负载,用二极管档测量CPU核心电压点对地阻值
        "0"短路①滤波电容击穿②反压二极管击穿③下管击穿④I/O严重击穿⑤南北桥击穿

测 滤波电容 无击穿 (我把CPU主供电的大的烟筒波电容和附近的贴片电容都测了 没有击穿的)
反压二极管 不知道哪些是..... 我把周围的几个二极管 测了下 没有击穿...
上下管正常 焊下来测的
南北桥 我打了所以的PCI和DDR的AD线 阻值正常...

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VCORE短路直接断开电感
如果CPU座部分短路则为北桥击穿
如果供电管部分击穿则考虑MOS,PWM,电容等

网友:
把CPU旁边的线圈(也就是所谓的电感吧?)焊下来了 CPU核心供电还是对地短路... 是不是北桥OVER了...?

网友:
电源管理拆过吗?CPU脚座中的电容拆下。,南桥是不会影响的,重点是北桥了。

网友:
大家可都是大虾啊

我只能希望LZ的主板能早些修好喽

网友:
关键是排除VCORE短路,而不是去修电源。短路排除了电源就正常。

网友:
"联冠845无主供电 CPU核心电压点对地短路 无复位 PCI DDR AGP 供电正常 主控电源IC HIP6302 驱动IC两个HIP6601  HIP6302 vid识别正常 3脚(vid2)有3.3V电压  VCC有5V供电 8脚FS有1.25V 无PG电压 HIP6302+HIP6601都换过(确定是好的) MOS和主供电电容全部都换了 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LZ
既然CPU核心电压点对地短路,那你后面的那些检查根本没有必要做了,首先要把VCORE对地短路到底是电源侧还是负载侧的问题找出来.你去检查什么PCI AGP DDR 干嘛

网友:
强制上电,由于大电流通过,北桥立马冒烟

其实核心短路很多情况都是北桥挂了

网友:
你们的分析都很好  我学习了

网友:
掺了哦,才看到回复了N久以前的贴子,而且还是3个,完了,我的分!!!!!!!!!!! :@ :@

网友(2008-04-08):
怎么我总感觉 只要12V主供电上管一短路 北桥就挂了  北桥怎么这么容易挂  你们修主板北桥修到挂的几率大吗?

网友(2008-12-12):
我的一块ASUS P4 800SE 昨晚搞挂了,核心供电对地短路了

网友(2009-11-01):
我也遇到了,电容挂的可能性太低。南桥基本上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