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一块硕泰克主板供电问题?

楼主(2008-03-09):
前几天,拿到一块硕泰克SL-K8TPRO-939 的主板.问题是点不亮.插上电源,就自动开始通电.测内存,CPU电压.都为OV.换了一个IO,还是一样.现在,真是无法下手了.
cpu
点不亮

网友:
测场管啊,看看有没有供电~~~~~~~~~~~~~~~

网友:
VIA芯片由SB负责开机

网友:
先把自动上电修了再说----查电源14脚(绿)连接的开机控制三极管(或者场管)是否坏,开机门电路是否正常。如果这些都正常,可以考虑你SB的问题了。

网友:
哦。
嗯。谢谢各位的见意。
看来是得先从自动上电这里着手先。

网友:
恩,高手们都还是比较热情的。呵呵,顶下。。。。。。。。。。。。。。。

网友:
SB挂了,修好了也没什么价值了,,除非你有这种旧板,并且SB正常..要不然就麻烦..

网友:
现在确定,问题出在SB上面。

网友:
这种情况修的何时价值不大了......

网友:
我也不太清楚,学习中...................................

网友:
学习了 以后我还要整理一下我的维修思路啊

网友:
学习了,我么这边amd的板子比较少,因为地方太少了,所以资料也少

网友:
学习了,收益匪浅呀,希望高手们多多指教,我们也可以很快进步

网友:
查电源14脚(绿)连接的开机控制三极管(或者场管)是否坏SB挂了,修好了也没什么价值了